楼主(2021-09-08):
请教一下大师,有知道三菱PLC程序的暂停功能或者急停功能的吗?比如一个伺服电机走一个来回10米距离,走到头遇到限位开关再返回来原点就结束,但是如果在返回来的途中比如在返回的一半的地方出现故障,这个时候就需要按下急停或者暂停再去把故障解决,解决之后复位暂停或者急停按钮让伺服电机继续走到原点,这个急停怎么做?如果直接按停止等故障解除了再按启动就会又往前走到限位开关再返回来,这样就浪费时间了,有这方面的例子程序能发上来学习学习吗?希望大师们发几个例子上来,非常感谢

楼主:
         请教大师来两个程序看看,西门子的S7-200也可以

网友A:
ABS定位能满足不?

网友B:
你都知道你按下了急停或者停止,你PLC不也一样知道吗,PLC都知道了,方向也知道了,再次按下启动怎么接着走,那也是你自己程序的逻辑问题了。
1.PLC已知现在方向
2.PLC已知现在状态
3.PLC已知程序是否完成
都知道了,就只是逻辑问题了。

网友C:
1、一般急停就全复位了。 但也可根据实际工艺情况,部分不复位。
2、一般暂停解除后,是可以继续工作的。
3、讲到你伺服的情况,有2种处理方式
(1),就算暂停,伺服也要先走到位置再停。
(2),使用绝对位置定位。这样就算走到中间暂停的,恢复后也可以继续走到终点。
4、以上功能通常并不是用一个指令来实现的,是靠整个程序的布局配合来实现。

网友D:
用LS的PLC吧!!!
位置一条指令
启动一条指令
暂停一条指令
急停一条指令,
总共4条指令搞定,够简单吧!!
欢迎捧场光临工控自动化小店!
供应二手拆机PLC 、触摸屏、伺服、步进、变频器、3相固态SSR调压调功模块、各种品牌输入输出I0接线端子台
http://shop115113109.taobao.com/?spm=a1z10.5-c.0.0.L6cazp&v=1

网友E:
使用定位指令 有特M 脉冲输出立即停止

楼主:
在程序上怎么做暂停功能呢?如果伺服电机出现故障停止转动了,当你把伺服故障解除了再复位暂停键接着继续走到原点,这个怎么做暂停?速度控制模式情况下怎么做暂停?有程序例子吗?

楼主:
速度模式控制呢?有这样的程序例子吗?
引用 网友A:
ABS定位能满足不?

楼主:
这个暂停要怎么写呢?有点不懂
引用 网友C:
1、一般急停就全复位了。 但也可根据实际工艺情况,部分不复位。
2、一般暂停解除后,是可以继续工作的。
3、讲到你伺服的情况,有2种处理方式
(1),就算暂停,伺服也要先走到位置再停。
(2),使用绝对位置定位。这样就算走到中间暂停的,恢复后也可以继续走到终点。
浪子海风

网友F:
断开,不复位,不就是暂停了吗?
比如:
M1--------[ddrvi K999999 K10000 Y0  Y1]
你看M1通的时候走,断的时候不就停了吗?反正才1米长嘛,用相对或绝对指令基本没问题的呀.
优伤的菊花

网友G:
如果对精度有要求,建议外置编码器实时反馈位置。恢复运行时,把目标位置减去当前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