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佬,博图里面触摸屏客户要求波斯文,怎么设置

楼主(2021-09-09):
语言和字体分别选择哪种,这种鸟语是从右到左的,而且不同字体间距,形状都可能不一致,求高手指点

网友A:
实在不行用图片好了。

楼主:
之前做过几台机,就是图片加可见性,感觉特别麻烦
引用 网友A:
实在不行用图片好了。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B:
波斯文是什么文,只听说过波斯猫
自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