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9-09):
今天去一个机械厂,油缸控制位移居然能到0.05mm,电阻尺4-20mA到AD模块AE04,说是用的普通换向阀(待抽空确定一下到底是什么阀)。这是怎么做到的?

网友A:
应该用的是伺服油缸吧。

网友B:
期待你的答案

网友C:
油缸控制位移居然能到0.05mm,电阻尺4-20mA到AD模块AE04

通用模块的精度一般都是比较差,
油缸控制位移居然能到0.05mm,不知道总行程是多少,
如果超过10cm行程,精度不可能0.05mm精度,
已经超过模块本身精度,甚至超过一般电阻尺的精度,
所谓0.05mm是显示分辨率和实际精度没有关系。

分辨率与精度的区别
https://zhidao.baidu.com/question/749815057816707772.html

网友D:
用电子尺 控制0.05  吹牛的 不用太在意

网友E:
单一精度指标木有意义的,实际上真正有价值的是一致性,然而一致性指标是有很多办法堆出来的,通过控制各种环境因素.

具体到油缸上,足够低的速度,足够稳定的阀前压力,以及动作一致性还凑合的电磁阀,绝对精度是没有的,但是每次都停到同一个位置应该不难搞.这种情况下,它是准还是不准呢~

极端例子,要求的步进精度是0.05mm,但是系统最大的速度也就是0.1mm/s,相当于只要在0.5s内让油缸停下来就落入到要求的精度范围内了,多一点少一点都没关系,这种情况下还觉得难搞么~

所以说单一的精度指标没意义,要看综合指标,比如上面有提到行程的,这只是对测量系统提的一个小小要求,基本上花钱就能解决,在我上面的例子里,甚至可以用过采样(PLC速度再慢0.5s跑几十个周期够了吧,提高2~3位分辨率是有可能的)提高测量分辨率.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油缸控制位移居然能到0.05mm,电阻尺4-20mA到AD模块AE04

通用模块的精度一般都是比较差,
油缸控制位移居然能到0.05mm,不知道总行程是多少,
如果超过10cm行程,精度不可能0.05mm精度,

普通换向阀就算控制到毫米级别就不错了,他这个机的电阻尺长300mm,我看他触摸屏上行程单位都是0.00mm,是静压机,没有一个开关,三四把电阻尺。我也觉得不可思议,如果是比例换向阀也许还可能。
爱家爱china

网友F:
AE04达不到这个精度的,采集精度不行,至少得18位的分辨率才行,我们做的0.01mm的精度,用的阿托斯的伺服阀,速度精度0.1mm/S

网友C:
引用 楼主:

普通换向阀就算控制到毫米级别就不错了,他这个机的电阻尺长300mm,我看他触摸屏上行程单位都是0.00mm,是静压机,没有一个开关,三四把电阻尺。我也觉得不可思议,如果是比例换向阀也许还可能。

只是显示0.00mm,和精度没有关系,
多次平均后显示的分辨率。

网友G:
应该是伺服阀。
QQ: 24904534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