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9-09):
各位大神,今天遇到了一个二手的FX2N 的PLC,为什么拨码开关打到stop模式,还可以通过GX work2软件远程操作为RUN,PLC可以运行程序。好神奇

网友A:
这有什么神奇的  知道就很简单了...PLC是可以用X点当RUN开关的 只要X状态为ON则PLC就可以运行了...
我咨询客服了,客服的答复和您说的一下,需要编写相应的代码实现PLC的run

网友B:
不神奇吧,这是正常的操作
的确也是。不过我好奇的是物理开关打到了stop模式,PLC还可以通过软件操作变成run。
我认为拨码开关在run时,可以远程stop PPLC程序。当拨码开关在stopp时,就应该禁止远程操作run PLC程序。
是我孤陋寡闻了

网友C:
重上电时可能就STOP了

网友D:
czz674613079@163.com

网友E:
拨码开关取的上升沿信号

网友F:
引用 网友A:
这有什么神奇的  知道就很简单了...PLC是可以用X点当RUN开关的 只要X状态为ON则PLC就可以运行了...

好像Q系列的X输入点,还能在线强制ON ,输入X点指示灯会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