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调换正反转

楼主(2021-09-09):
变频器可以调换正反转 那线就不用调换了吗 我想把线也换过来 保持一致 可以嘛

网友A:
通过接线(输出端子互换)、通过参数、通过控制方式都可以改变输出相序。

网友B:
变频器内部可以调正反转的 对应的接输入端子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