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9-09):
橡胶工厂,碳黑特别多,容易导致电路板短路
某现场PLC连续故障,基本都是输入点无故自动亮,维修中心以环境恶劣为由不给保修
为了应对这种情况,只能提前给PLC喷上涂层
先把PLC拆开

然后把IO板的各种接头保护起来

正面喷3次,上侧面喷2次,反面喷1次。
晾干中:

IO板是重灾区,所以喷的很厚。 电源板只局部喷了一点,CPU板没喷。

分析碳黑是从PLC上侧的散热孔掉入,积累后导致内部元件短路,从而损坏IO芯片。导致输入点无故自动点亮。
在某些低温工作环境下,比如食品厂,有客户把散热孔用胶布封住,比如用铝箔胶带。

橡胶工厂工作温度偏高,散热孔不敢封住。
网友们有更好的办法吗?

网友A:
机柜出入风口装滤网,进出线口密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柜出入风口装滤网,进出线口密封

是个办法,但做电柜的人没这样细心!

网友B:
全封闭机柜,里面安装空调。

网友C:
歪门邪道的方法肯定有,但是不一定靠谱,也不一定治本

正道还是改善PLC安装环境,比如最正经的是给终端客户普及什么叫 电缆引入系统,只有甲方有意识了,才会给乙方提要求,甲方要求提出来了,这就不是细心还是不细心的问题.简单来说,不服我们就跑合规.

然后歪路子基本上还是从现象入手,比如正压机柜之类的...也许有用也许没有,但是密封总是要做的~
真做不了整个电柜的密封,那就直接怼PLC,把PLC机壳内部做成正压环境,局部正压应该不难搞,吹风嘛~

网友D:
就不能做个专业电控箱,,防尘的.

网友E:
装机柜空调,我们给某军工(不差钱)做的野外露天使用的柜子,都是全封闭的,为了散热加了机柜空调。

网友F:
三菱PLC没涂三防漆??
全封闭电箱里面再加个小电箱专门安装PLC  进出线用航空插头

     用正压电箱

网友G:
我之前是遇到水汽过重的场合应用FX,几次更换后,想到一个笨办法,就是拿新的PLC直接缠上透明胶带,虽然对PLC整体散热非常不利,但是,也没有什么好办法处理,看到楼主的处理方法,让我想起洗衣机电路板防潮的处理方法。

网友H:
引用 网友F:
三菱PLC没涂三防漆??
全封闭电箱里面再加个小电箱专门安装PLC  进出线用航空插头

     用正压电箱

正压电箱应该能治根

网友I:
不光是PLC,电箱内其他元器件也受不了吧

网友J:
全封闭加机柜空调
czz674613079@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