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J4的伺服,使用欧姆龙PLC控制,脉冲+方向

楼主(2021-09-10):
伺服如何接线,需要设置什么参数?第一次用三菱伺服

网友A:
什么型号三菱伺服,什么PLC,要怎样的功能……你什么都不说

楼主:
MR-J4 -40A 用欧姆龙CP1H 脉冲加方向或者正负脉冲都可以 位置控制

网友B:
一上来就问怎么做?自己看手册了,看说明书了吗?你问的,都在手册和说明书里都能找到答案的,

网友C:
脉冲信号 方向信号 PLC给伺服ON 伺服RST
外部给伺服 紧急停止 行程限位 DC24电源
伺服给PLC 伺服准备完成 伺服异常信号
参数:齿轮比 脉冲形式 等

网友D:
接线伺服手册有的哥们

网友E:
脉冲加方向的话,PA13设置0201,这个最生要!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