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和昆仑通态触摸屏通讯问题

楼主(2021-09-10):
PLC和昆仑通态触摸屏modbus RTU通讯,触摸屏上设置D存储器数据PLC可以接收到,M按钮也可以控制PLC,但是触摸屏上读取的D没有数据,按钮也不会复位,这样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A:
数据类型对了吗,上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据类型对了吗,上图
都是读写D

网友B:
屏自己有一个寄存器,做个显示框,它会提示通讯是什么问题,我忘了是哪个寄存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