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弱的问一句:QD77MS(2,4,16)伺服参数设置

楼主(2021-09-10):
现在WORKS2里有MELSOFT伺服参数设置功能,文件后缀是.PCW。还需要再安装MR Configurator 2软件么,去设置伺服参数。

网友A:
可以不用安装MR Configurator 2了。
QD77MS里有伺服参数设置,设置好就行。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楼主:
谢谢楼上兄弟。家园里卧虎藏龙

=

网友B:
最好还是装一下

楼主:
3楼兄弟,请细说一下安装的必要性

网友C:
MR Configurator 2 安装一个有备无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