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山
汽轮喷漆线,程序怎样最简单?

楼主(2021-09-11):
汽轮喷漆线,三涂三烤线长300米左右,沿途有喷枪等40多站点要输出,有车轮到提前打开或延后关的输出,也有到车轮中间打开喷码的站,车轮有间隔的也有没间隔的,入口装一检测有无车轮的传感器,及输送的编码器,输送脉冲1厘米左右,同时可上线200左右车轮,要求每站点有车轮自动打开。

网友A:
切香肠 多个PLC 一段一段搞定 最后PLC连起来
或者一个PLC总控 加远程模块

网友B:
以前做过问题不大!

网友C:
以前没做过,问题比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做过问题不大!
给点思路,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做过问题不大!
给点思路,谢谢!

网友D:
以前没做过,问题非常大!

网友E:
以前没做过,问题十分大!

网友F:
没做过,看样子问题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