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
菜鸡求助

楼主(2021-09-11):
这个D500怎么到了下面浮点运算就无法显示了

楼主:
求助家园大神

网友A:
你自己都说了浮点运算,那肯定要先把字化成浮点数了

楼主:
还是不行

楼主:
为什么非得用FLT才行,直接EDMOV 不行吗,大神们

网友B:
EMOV S D
S: 传送数据或者存储传送数据的软元件编号 ( 实数 )
D: 存储传送目标数据的软元件编号 ( 实数 )
加油!

网友C:
用EMOV ,D500里必须是浮点数才行
看手册吧

网友D:
DFLT D500 D1000

网友E:
用一个转换指令,D500是DW数据类型,DEDIV是FLOT数据类型

网友F:
如果要在触摸屏显示,还要转换么?触摸屏有数值格式选择功能啊

网友G:
FLT指令转换下

网友H: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网友I:
将D500转为浮点数在运算

网友J:
数据类型不一致 无法显示 需要转换指令进行转换

网友K:
三菱不能直接转
PLC、触摸屏、C#上位机组态监控,输送带,非标机械,控制柜,现场施工,电气代理16639500085

网友L:
要把D500的数据类型 改成浮点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