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鸡求助

楼主(2021-09-11):
FX3U和V20走modbus rtu 通讯,频率能读,但是不能写入频率,大神帮我看看是modbus地址不对还是别的问题

网友A:
d地址是40101

网友B:
40100也需要控制的,即使不使用通讯控制启停,因为40100的某一位表示通讯频率有效还是无效。40100地址写入1088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