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求助

楼主(2021-09-11):
三菱3U和西门子V20 用FX3U-485-ADP走modbus通讯,现在的问题是能读取频率,但是向变频器写入频率就不行,大神帮我看看是什么原因,是程序的问题还是modbus地址的问题

楼主:
有大神吗

网友A:
MODBUS 頻率寫入狀態 16#47E 40100
MODBUS 頻率寫入位置 40101
MODBUS 頻率回讀位置 40111
搞定了,确实要先向40100写入命令,再对40101赋值,感谢老铁,但是还要把P2014设为0.不然会报F72

网友B(2022-01-11):
变频器频率单位是0.01,也就是50.00,你写入的数值明显大大出了5000,为什么要用浮点数计算呢 直接放大100倍用5000的整数就可以 ,变频器是可以识别出来的
顾乡的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