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通4状态指示灯怎么制作

楼主(2021-09-11):
威纶通ebpro4状态指示灯怎么制作

网友A:
多状态指示灯就行

楼主:
找了自带的图库,最多3个状态

网友A:
那就自己增加图片啊

网友B:
可以随意增加状态个数

网友C:
自己添加图片
czz674613079@163.com

网友D(2022-11-22):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不管是用图片还是向量图就只能两种颜色,太坑了

网友E:
只能自己做,想做几个做几个,一般3个状态就够用了,我做了4个状态,多一个做备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