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AS228T的PLC与打标机Modbus通讯联机

楼主(2021-09-12):
有个问题请教大神们,台达的AS228plc与激光打标机通过MODBUS联机,打标机给的Modbus地址是2100,台达这边我设定的远端地址为16进制的A474,但是打标机没反应,A475也试了,还是不行,用Modbus通讯助手测试没问题,请教大神们是我哪设定的不对吗?

网友A:
地址+1
加了,还是不行,用串口软件测试没问题

网友B(2022-03-14):
你用什么牌子激光打标支持modbus 找了好久都没有找到支持这个通讯的。

网友C:
直接用十进制48449,试试看了

网友D:
地址可以直接用2100转换成16进制的数值,你那个A474应该是前面加了4了,台达的数据交换表里面已经把功能码直接选定了,比如位地址或寄存器地址,所以如果地址是40001只需要填1就行,前面的4是选定为数据寄存器,所以在16进制转换的时候要把4去掉

网友B:
你好,你用哪家的打标机支持modbus 找了好久都没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