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柜上面的标签大家都是怎么弄的

楼主(2021-09-13):
请问下大家电柜上面那些标签是怎么弄比较方便的,不是按钮那些标牌。
有哪些专用机子吗? 小型一点的就可以了,比如印上去或者贴上去的?

网友A:
激光打标
真诚感谢!
具体啥样的,方便发个机子型号吗

网友B:
不干胶手写,但是用久了会剥落,或者发热振动掉落。。。但是成本是最低的,没有特定要求的可选用
真诚感谢!
这个可以考虑下,目前这个机子 没啥震动高温

网友C:
买台和打套管一样的,打印好了,贴上去
加油!
豆豆淘

网友D:
买一个线号打标机,既可以打套管,又可以打标签

楼主:
线号打标机打印贴上去的 一般都用不长久的,而且贴的也是歪歪斜斜的

网友E:
亚克力雕刻,然后贴上去。干净高档大气上档次。
拆二代

网友F:
不锈钢标牌,拉铆安装。高端,大气,上档次

网友G:
我看有很多黄色的标签,很牢固的,用几年都不掉。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网友H:
亚克力雕刻,然后贴上去
czz674613079@163.com

网友I:
淘宝上面有一堆卖标签,买回来直接贴上去就好

楼主:
网上买的标牌定做的样式很多,我是想找一一款可以自己弄的方便点。

网友J:
厂里的是那种黄色的不干胶纸和线号机打印在套管上的,在1688上看到那种雕刻的阻燃板,感觉这个最牢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