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9-13):
三菱伺服软件尾号分别为1.55H,1.60N.1.70Y。哪个是最新版本?

网友A:
引用楼主生产技术李钢于2021-09-13 19:04发表的 关于三菱伺服软件版本的问题 :
三菱伺服软件尾号分别为1.55H,1.60N.1.70Y。哪个是最新版本?

1.70Y比1.60N新,1.60N比1.55H新目前最新版本為1.125F关于三菱J4系列伺服放大器参数读取的问题 - 工控人家园 (ymmfa.com)
  • 下载积分:+5(生产技术李钢) 真诚感谢!

楼主:
    1.125F软件在哪可下载,百度上未找到。

网友A:
引用 楼主:
    1.125F软件在哪可下载,百度上未找到。

    英文版更新包
  • 下载积分:+5(生产技术李钢) 真诚感谢!

楼主:
    英文版更新包在哪下载

楼主:
    英文版更新包下载速度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