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art200中的M能不能强制通

楼主(2021-09-13):
smart200中的M能不能强制通,如果有在什么地方能找到啊。

网友A:
M直接写就行了,不存在强制
科技创造未来,人才决定明天!

网友B:
只有I/Q点才叫强制,M点叫置1,在监控表里面写一个你想要监控的M点就可以置1了

网友C:
M是可以强制的 一般来说写入就行了 但是“写入”会受到程序里的前后的影响,强制也还是右击你想操作的对象然后选择强制就行。

网友D:
可以强制通,如二楼说明
如果置1后需要断电保存,下次上电强制接通,
需范围在M31.7以内,并且"系统块"-"保存范围"要有MB0,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