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9-14):
闭环的步进电机跟伺服电机有什么样的区别?感觉好像已经是一样了,内部结构具体区别在哪里?哪些做法不一样的?
我找到答案了
首先,闭环步进电机是步进电机,步进电机的所有功能特性它都有。而步进电机和伺服电机最大的区别是步进电机是开环控制,伺服电机是闭环控制。所以,当给步进电机配备编码器闭环控制后,从广义上来看,两者是没有什么大的区别。
但是,要详细区分闭环步进电机和伺服电机的不同之处,你需要先了解一下什么是闭环步进电机以及伺服电机的功能和特点。
闭环步进电机和伺服电机主要有以下不同之处:
1.闭环步进电机本体是步进电机,在静止时是绝对静止不动的。伺服电机在停止时无法绝对静止,在负载扰动小或者伺服电机的参数调试良好的情况下,伺服电机始终在正负1个脉冲之间波动,在实际使用时可以适当调整电机刚性来提升它的锁定力矩和性能。
2.闭环步进电机结合了步进电机的特点和伺服的控制方式,所以不会过冲(因为步进电机的特点就是不会过冲)。
伺服电机在由高速转为低速或者静止时,过冲是常有发生的。当控制器发一个脉冲给伺服电机时,伺服电机往往不是走一个脉冲,而是走3个脉冲,然后回退2个脉冲。这对那些环境要求严谨的场景,是绝对不允许的。
3.闭环步进电机调试和使用非常简单,只需要调节驱动器的3个电位器的位置,不仅设备制造商可以使用,而且设备使用商也可以使用,对使用者的要求极低。伺服电机参数较多,调试较困难,需要有经验的工程师调试。
4.闭环步进电机采用真正地正弦波、向量和滤波方式控制电流,最低转速可以控制在0.2转/分,而且电机运行非常平稳和稳定,这一点甚至是伺服电机都无法做到的(一般伺服电机理论上可以做到1转/分,实际的应用场合是无法做到1转/分,大致在5rpm以上)。
5.相对而言伺服电机的精度要高于闭环步进电机。
6.成本上,要实现相同功能的情况下伺服电机的价格要大于同功率闭环步进电机,在性价比上步进电机是有优势的。

网友A:
闭环的步进电机它还是步进电机,在速度精度等各方面还是不能跟伺服电机相比的。

网友B:
这样从步进电机的参数上来区分了,比如加速度,最高速度

网友C:
控制精度和响应时间,扭矩特性,步进比起伺服来差远了。

网友D:
伺服有三种控制模式,位置模式,转矩模式,速度模式,同功率的伺服一定比闭环步进的转矩、转速要高。精度差距不明显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伺服有三种控制模式,位置模式,转矩模式,速度模式,同功率的伺服一定比闭环步进的转矩、转速要高。精度差距不明显

同功率的伺服不一定比步进转矩高
是的,主要是步进到200-300转以上后转矩会降低一半左右,再往上衰减的更快,伺服不一样,只要在额定转速内都能保证额定转矩,小型通用伺服额定转速都是3000
别的控制模式就不用说了,你不能拿几百的东西和几千的比性能,只是为成本考虑,步进能完成的就不用伺服了

网友F:
主要是速度,步进电机随着速度加快,转矩会明显下降

楼主:
格局有多大,前途就多大,

附上本人写的PID加热温度控制程序:带详细注释,实测可用!!!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1713133.html
本例使用了8路温度采集模块+顾美PLC(等同三菱FX3U)+威纶通触摸屏(触摸屏程序包含8路温度+6路风机+4台变频器等等,比较繁杂就不上传了),
说明:塑料挤出机加热温度控制的一个单元,多路控制只要复制以后改一下元件编号就可以了,用于制冷的只要改变PID控制方向就可以,类似的都可以用。带8路温度采集+温度校准+PID温度控制+PMW输出+PID自动调谐整定+风机上限设置,回差设置以及停机强制风冷以后风机自停,

说明:塑料挤出机加热温度控制的一个单元,多路控制只要复制以后改一下元件编号就可以了,用于制冷的只要改变PID控制方向就可以,类似的都可以用。带8路温度采集+温度校准+PID温度控制+PMW输出+PID自动调谐整定+风机上限设置,回差设置以及停机强制风冷以后风机自停,

备注:本例使用了8路温度采集模块+顾美PLC(等同三菱FX3U)+威纶通触摸屏(触摸屏程序包含8路温度+6路风机+4台变频器等等,比较繁杂就不上传了),

希望可以帮到需要的人,大家一起共同进步!http://www.ymmfa.com/read-gktid-1713133.html

楼主:
制作工艺有什么区别?

楼主:
早上好,签个到

楼主:
我想了解一下生产工艺的区别

楼主:
中秋快乐

楼主:
首先,闭环步进电机是步进电机,步进电机的所有功能特性它都有。而步进电机和伺服电机最大的区别是步进电机是开环控制,伺服电机是闭环控制。所以,当给步进电机配备编码器闭环控制后,从广义上来看,两者是没有什么大的区别。
但是,要详细区分闭环步进电机和伺服电机的不同之处,你需要先了解一下什么是闭环步进电机以及伺服电机的功能和特点。
闭环步进电机和伺服电机主要有以下不同之处:
1.闭环步进电机本体是步进电机,在静止时是绝对静止不动的。伺服电机在停止时无法绝对静止,在负载扰动小或者伺服电机的参数调试良好的情况下,伺服电机始终在正负1个脉冲之间波动,在实际使用时可以适当调整电机刚性来提升它的锁定力矩和性能。
2.闭环步进电机结合了步进电机的特点和伺服的控制方式,所以不会过冲(因为步进电机的特点就是不会过冲)。
伺服电机在由高速转为低速或者静止时,过冲是常有发生的。当控制器发一个脉冲给伺服电机时,伺服电机往往不是走一个脉冲,而是走3个脉冲,然后回退2个脉冲。这对那些环境要求严谨的场景,是绝对不允许的。
3.闭环步进电机调试和使用非常简单,只需要调节驱动器的3个电位器的位置,不仅设备制造商可以使用,而且设备使用商也可以使用,对使用者的要求极低。伺服电机参数较多,调试较困难,需要有经验的工程师调试。
4.闭环步进电机采用真正地正弦波、向量和滤波方式控制电流,最低转速可以控制在0.2转/分,而且电机运行非常平稳和稳定,这一点甚至是伺服电机都无法做到的(一般伺服电机理论上可以做到1转/分,实际的应用场合是无法做到1转/分,大致在5rpm以上)。
5.相对而言伺服电机的精度要高于闭环步进电机。
6.成本上,要实现相同功能的情况下伺服电机的价格要大于同功率闭环步进电机,在性价比上步进电机是有优势的。

楼主:
看来某些地方步进比伺服还好

楼主(2022-04-25):
闭环的步进电机跟伺服电机有什么样的区别

楼主(2022-08-30):
成本上,要实现相同功能的情况下伺服电机的价格要大于同功率闭环步进电机,在性价比上步进电机是有优势

网友G:
不一定,首先步进只有位置模式,力矩和速度模式均不具备,其次是高转速的场合,只能选用伺服,更别提步进还有个低频共振的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