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9-14):
用宏指令做了个闪烁测试.
按下“启动”,指示灯按设定的周期时间开始闪烁。
按下“停止”按钮,指示灯要立即熄灭。
用的是While....Wend语句 ,思路如下:
While (启动 true)
    //statement
    ...ON
    DELAY()
    ...OFF
    DELAY()
    if (停止 true)  then
       ...OFF
       break
    end if
WEND
因为“停止”命令在While 循环里面,受周期时间影响,如果间隔时间设定较长,按下停止不能立即停。
请教大家这个要怎么弄?

网友A:
DELAY()是暂停宏指令
用另一宏指令处理 ——按下“停止”按钮,指示灯要立即熄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