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台三菱FX3GA+3个485BD板,电脑连接0站上,能否在线修改其他站程序?

楼主(2021-09-14):
3台PLC使用485BD板已经可以链接运行了,就是想问问能否电脑只链接一台PLC,怎样监控到其他站的程序?还能在线修改?

楼主:
因为调试的时候不会类似穿透使用,只能修改主站就用手提连接主站,修改从站的时候需要跑过去从站PLC处插USB线重新连接,很麻烦。

网友A:
这种情况下穿透不了,编程还是要分别 连接每台PLC。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