萌新对电机不能反转的一些疑问

楼主(2021-09-14):
描述:目前问题
刚接触plc,目前用的FX3U-32M自己边学边动手尝试,买了个DM542驱动器和两个57步进电机,想试试drva指令(看到了好奇,就先来学这个指令了),网上找了一些资料试着写了两段测试用,plc灯是正常的,试了试plsy跟drvi,直接驱动电机也试了,都是只能正转,驱动板上接线问题也排查过,我没找到问题,求各位大大帮忙看看是不是驱动器接线出了问题,求各位大佬轻点骂。
(驱动器用的plc上0v跟24v)

网友A:
不动先查驱动器有无接收到脉冲,接收到了不动查齿轮比是否太小,没接收到看PLC输出灯是否闪烁,可以量电压或者示波器检查。有发送再查驱动参数,比如脉冲输入形式,还有就是接线了。还有小概率电源线有问题导致脉冲输出但无动作

网友B:
PLC程序初始化条件;驱动器指拨开关参数

楼主:
解决了电机不动的问题,是接线失误了,但是电机运动时,我的命令无法让电机反转,它只会朝一个方向循环运动,这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C:
DRVA指令第一个数据是目标地址(绝对地址),然后你的程序y3是方向。正向移动时y3通,反向移动y3断。所以测试时先看y3的通断情况,如果正常则是外部接线的问题,如果不正常则是程序问题

网友D:
PUL-和DIR-串联2K电阻

网友E:
脉冲接线错了,雷赛的步进脉冲电压要求是5V吧
24V需要串联2K电阻,最好是串联在Y输出信号上,不要串在24V公共端上,不要问我怎么知道的
电机总是一个方向转,可以把你的 Y1接到Y3的DIR- 上试试,看能不能反转,要是能反转就是步进驱动器设定的是正反脉冲模式,需要切换成脉冲+方向
要是不能转,Y1接回PUL-,再试试,在DIR串了电阻直接短接24V-,和悬空时是否是正反转

网友F:
你这个电机运动结束没有啊,m8029看一下手册

网友G:
你直接看脉冲数据累计值是增加还是减少,先排除一下程序问题

网友H:
想试正反转。直接试一下JOG+ JOG- 就很快知道是哪里的问题。接线。控制器设置。程序。很快就知道是哪里问题。步进马达更容易查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