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9-15):
请教一下各位,FX1N-60MR-001的COM输入点接   外部电源+24V    也可以吗?

最近去帮客户检修发现好几个输入点信号很不稳定,有时候有信号有时候又没信号,行程开关也更换过新的。

他这个输入端COM连接了+24V,那么我在电柜直接短接 X点与0V也是有时候无信号,有时候有信号,我就判断为控制器输入触点坏了,这样正确吗。

我记得不需要加外部电源的,输入X直接连C0M就有信号了。他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方便接NPN三线传感器?

网友A:
应该接-24V,除非你的是源型PLC

网友B:
普通的FX1N,后缀-001的,COM直接碰到X,输入灯就亮。 PLC内部自己有电源。

千万不要短接外面的24+。  可以短接外面的0V。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楼主:
PLC型号是 FX1N-60MR
输入电压是AC220V那么就是FX1N-60MR-001
这个应该是固定漏型NPN的吧 没有源型的吧?

但是别人这个设备输入端的COM接了+24V  好像也用了一年左右,输入开关就 接了普通的行程开关 还有NPN传感器,还有气缸两线传感器

网友C:
FX1N都的10多年前就停产了的产品,如果是原装机,应该也老化了,如果比较新,不的国产货就的翻新货,有问题也很正常。

楼主:
  目前要维修的话也是更换新的FX3GA-60MR就可以了,
但是得找出个原因来,是这个接线问题引起的还是别的上面原因引起的坏触点。

网友D:
将COM接回到0V吧,接线错误当时可能能用,时间长会出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