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9-15):
如题,谢谢
停不下的脚步,到不了的尽头

楼主:
大佬们 动动手指啊
停不下的脚步,到不了的尽头

网友A:
相机调参-九点标定-拍照-模板或blob分析-极坐标转换-PLC通讯读坐标-轴定位

网友B:
请问一下二楼的大佬 :
   9点标点用的是透射变换 还是仿射变换 ,如果相机是垂直于目标对象所在的平面 但不是正对目标 用透射肯定是可以的 用仿射
是否可行?
我只知道用OPENcv,9个点 求解一个变换矩阵 推算目标位置
你说的BLOB分析是哪个软件下的功能,  求分享

网友A:
Z轴方向距离不变的话,仿射变换既可,blob分析是一种图像处理方法,opencv也可以,halcon上手快
引用 网友B:
请问一下二楼的大佬 :
   9点标点用的是透射变换 还是仿射变换 ,如果相机是垂直于目标对象所在的平面 但不是正对目标 用透射肯定是可以的 用仿射
是否可行?
我只知道用OPENcv,9个点 求解一个变换矩阵 推算目标位置
你说的BLOB分析是哪个软件下的功能,  求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