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触摸屏如何查找调用的窗口

楼主(2021-09-15):
例如有触发条件、按钮等切换窗口到某一页,如何一次查找该窗口在哪些地方被调用了
三菱、维纶都是怎么查找的,还望大师不吝赐教
斗志不能低

楼主:
自己顶下,别沉了。。。
斗志不能低

网友A:
台达的在菜单“画面”下有一个“画面关联图”功能,点开就可以生成画面关联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台达的在菜单“画面”下有一个“画面关联图”功能,点开就可以生成画面关联图 [attachment=259766]
对就是这种,想知道威纶、三菱等触摸屏有没有该查找功能,在哪查找的
斗志不能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