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9-15):
请问各位大师,为什么我按照网上面成熟案例编写程序,可是实际达不到数据保持效果呢,到底是那个环节出了问题呢,还请各位多多指点!

楼主:
按照程序时序运行从上而下,从左至右来说、程序重新上电是可以把上一次停电时的位置重新写入当前位置,而实际却达不到预期的效果,不知道是啥原因,试了把其他启动轴放在子程序里面都没办法开机载入上一次停电的位置???

网友A:
存储用sm0.1的常闭点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存储用sm0.1的常闭点试试

老师 按照您说的试过了也不行

网友A:
可能是没初始化运动轴,这里有个官方的参考例程,照抄即可
附件: Position_Retain.zip (16 K) 下载次数:201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没初始化运动轴,这里有个官方的参考例程,照抄即可

按照老师的方法已经可以保持当前位置了,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