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9-16):
现在手上有个项目,就是FX5U需要同时和变频器、称重模块走RTU通讯,打算用三菱通讯协议支持功能,请问1.通讯协议支持功能也支持1主多从吗?2.如果可以采用的接线也是手拉手模式吗?3.变频器通讯口是RJ45口,从站1是变频器,水晶头怎么并线到从站2,你们都是怎么接线的遇到这问题?

网友A:
接线用交换机 RTU没有用过 具体要查手册

网友B:
就是少写了轮询,其他的通讯步骤真没觉得少

网友C:
RTU 是指MODBUS-RTU吗?  这个直接用ADPRW指令啊。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网友D:
买RJ45转端子的插头就可以了

网友E:
FX5U既支持MODBUS-RTU和MODBUS-TCP。FX5U的MODBUS-RTU接线和编程都简单。FX5U的MODBUS-TCP接线简单,编程复杂。市面上出售的称重模块绝大多数支持MODBUS-RTU,很少有支持MODBUS-TCP。变频器带RJ45接口,不一定是支持工业以太网或MODBUS-TCP通信,比如三菱E700系列的PU通信接口就是RJ45,但支持MODBUS-RTU通讯。变频器是什么型号的,具体支持什么通讯,怎么接线,要看说明书。如果是支持MODBUS-TCP,嫌编程麻烦,可以考虑接一个TCP转RTU模块。

网友F:
1.支持1主多从。
2.也可都接到PLC端,亲测有效。
3将变频器与称重模块RTU通讯A端接到SDA,B端接到SDB,同时将SDB接到RDB,SDA接到RDA,SG可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