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9-16):
自己焊的485线,触摸屏很变频器的参数都设置好了,为什么两者一直通讯不了,有没有高手解答一二

网友A:
确定线没接错,变频器设置的报文格式对不对,地址之类的
都对,参数设置什么的,都对
有事加我头像微信

网友B:
你得把连接的线路(含供电)、屏和变频器的型号、通讯参数设置等展示出来,才好让人判断到底是硬件还是软件的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得把连接的线路(含供电)、屏和变频器的型号、通讯参数设置等展示出来,才好让人判断到底是硬件还是软件的问题

不,楼主觉得大家都是神仙,肯定一眼就知道什么问题,这些都不需要的

楼主:
问题找到了,这款触摸屏不支持485通讯

网友D:
不支持485你都能把线接起来,人才

网友E:
还能设参数
引用 网友D:
不支持485你都能把线接起来,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