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9-16):
1、编码器信号检测不准,或者信号线接触不好。检查一下编码器本身,然后检查一下信号线的连接情况。

图片

2、电机发生共震。这种情况,需要设定变频器的跳跃频率,设定这个参数的意思是,比如设定10-14为跳跃频率,则变频器不输出10-14Hz的频率,直接跳过。

详解

跳跃频率功能:一般的通用变频器,都有3点(或者以上)的频率跳跃点,也就是说,如果变频器运行在某一频率上(例如说13Hz),电机发生共振,可通过设置变频器参数跳跃频率(或者是回避频率,详情参考说明书)为这个频率(例如13Hz),然后设置振幅(例如正负1Hz),那么,变频器就不会运行在13-1=12Hz和13+1=14Hz范围之内。

例如,加速过程中,如果你给定为12.5Hz,变频器运行在12HZ,给定13.5Hz,也是运行在12HZ;如果给定为14HZ或者以上,才会运行在14HZ或者以上。如果是在减速过程中,如果你给定13.5HZ,变频器依然运行在14HZ,给定12.5HZ,运行14HZ;如果给定是12HZ或者以下,才会运行到12HZ或者以下。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联系厂家。

二、变频器带动电机运行时产生抖动的处理方案

以三菱变频器带动电机运行时产生抖动分析为例,如下:

点击查看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