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9-16):
如图,1200PLC使用FOR指令后,扫描周期时间增加,当前为45MS, 如果增加循环次数,这个扫码周期时间还会增长,
           把FOR循环指令断开后,扫描周期时间立即减少为6MS.  这是真的不能忍啊,用FOR循环可以简化程序工程
           量,但扫码周期变长了,有没有好的解决方法?

楼主:
这个是FOR循环的程序,大神们帮忙看看

网友A:
如果不是要求在同一个扫描周期里计算完循环,PLC里的 for 可以用 if 代替 ,做一个条件利用PLC的扫描周期做循环,从而减小扫描周期时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不是要求在同一个扫描周期里计算完循环,PLC里的 for 可以用 if 代替 ,做一个条件利用PLC的扫描周期做循环,从而减小扫描周期时间。

还是要看需要结果的实时性,循环次数*扫描时间,就是出结果数据的时间,数据提前运算,确保使用时已经更新就可以,还可以加个循环完成的标记,避免数据没有完全更新时就被调用
一些运算把前面加条件,从一直运算改为使用时才运算,也能降低扫描周期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要看需要结果的实时性,循环次数*扫描时间,就是出结果数据的时间,数据提前运算,确保使用时已经更新就可以,还可以加个循环完成的标记,避免数据没有完全更新时就被调用
一些运算把前面加条件,从一直运算改为使用时才运算,也能降低扫描周期

谢谢回复,已经有了解决方案了,就是你说的有条件的执行,不需要执行时,就断开循环,
看来for循环还是尽量少用,能用if语句实现的就不要用for循环了,太影响扫码周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