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9-17):
折腾了两天才整明白安装过程的问题所在。
1,第一次安装一定要先关闭360.安装路径一定要用默认的,C盘,不要更改。装到其它盘CX-ONE的卸载软件工具就会卸载不干净,导致以后无法安装。
2,安装过程比较漫长,一定要有耐心,不能提前中断退出。
3,若第一次没有安装到C盘,卸载后要再用工具软件UninstallTool再清理掉所有CX-ONE,OMRON字样的软件。
4,实在清理不干净而无法安装的话,那看我的成功经验

安装成功经验:
        因之前第一次安装到D盘导致卸载不干净而无法再安装,总提示“无法创建installdriver实例”等其它问题,解决方法如下:
         1,先在坛中找CX-ONE绿色安装版按软件默认路径安装到C盘。
         2,前提,关闭退出360.再安装欲安装的CX-ONE软件,其会自动执行卸载工具,会很慢假死机,一定要等,要等。
         3,按软件提示,按软件默认,都点“接受,同意,下一步”。
           奇迹马上就会出现!

网友A:
都是360的锅,我现在看到360软件就烦。卸载可以用欧姆龙自带的软件。

网友B:
我不明白安装360软件有什么用处,我电脑从不安装这些什么电脑管家之类的流氓软件,公司里的电脑就我的没安装这些流氓件,有时同事的电脑有问题让我处理,这些软件见一个卸载一个,弄好后同事说电脑运行比以前快多了

网友C:
我电脑只有系统自带的杀毒软件Windows Defender

网友D(2022-08-22):
引用楼主矽能工控于2021-09-17 00:33发表的 无法安装CX-ONE的解决办法 :
折腾了两天才整明白安装过程的问题所在。
1,第一次安装一定要先关闭360.安装路径一定要用默认的,C盘,不要更改。装到其它盘CX-ONE的卸载软件工具就会卸载不干净,导致以后无法安装。
2,安装过程比较漫长,一定要有耐心,不能提前中断退出。
3,若第一次没有安装到C盘,卸载后要再用工具软件UninstallTool再清理掉所有CX-ONE,OMRON字样的软件。
4,实在清理不干净而无法安装的话,那看我的成功经验

老哥,你说那个绿色版搜索不到,可有链接

楼主:
引用 网友D:
老哥,你说那个绿色版搜索不到,可有链接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8CX297k3tMHuyfn_IIss3A
提取码:tb3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