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9-17):
老师们 LD M8000 OUT M51 为什么说是能起到将指令的驱动时序延迟一个扫描周期的作用?我的理解是只有第一个扫描周期有效,不明白这么做的实际意义,虽然手册写了为了防止定位指令同时驱动,但是只管第一个周期,不是吗?老师讲一下吧
  • 下载积分:+1(无所不惧) 你在这个S10,S11,步序里 ..

网友A:
  • 下载积分:+2(ymmfa) 热心助人!
  • 微信hui530527      b站账号,非标自动化谭工

楼主:
    谢谢啦,忘了这是在S状态继电器下,看到M8000就下意识觉得是一直执行,忘了前面还有S状态

网友B:
    看来PLC的运算机制 你还没有真正理解  这种情况很多时候程序的BUG 有可能就是这个地方导致的

    PLC的扫描机制               自上而下!     从左之右!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来PLC的运算机制 你还没有真正理解  这种情况很多时候程序的BUG 有可能就是这个地方导致的

    PLC的扫描机制               自上而下!     从左之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