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线多个扫码枪数据采集

楼主(2021-09-17):
一条生产线8台机,全部FX5UPLC 每台设备对应一个扫码枪,用于扫加工工件的条码,
假如条码为A,
1#机工作完成,需要的数据时压力值。
2#机工作完成,需要的数据时电源值。
3#机工作完成,需要的数据时电流值。
等每台机都会扫到这个条码,每台机工作完成都采集一个数据。
最后把所有采集的做成一个显示,(力控,组态王)
最后根据输入任意条码 查找到所有对应的数据。
生产报表保存.
请问各位大师有什么好的思路,谢谢!

网友A:
可以保存一部分是条码,一部分是数值,比如条码地址为D1000-1009,那么数值就占用D1010-D1019,每次搜索前面的地址,也把后面的地址显示出来即可

网友B:
分配一个有规律的地址区域,编号,对比条码调用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