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高速脉冲输出,大小影响的是什么?

楼主(2021-09-17):
高速脉冲输出来控制电机,10kbs和100kbs,影响的是电机的哪一方面?
1.电机的加速度
2.电机精度
3.电机速度
4.电子齿轮比什么的
5.步进电机和伺服电机
--------------
因为这个需求有小批量的,所以需要一定的性价比。
设备需求是(晶体管输出,两轴高速脉冲输出,输入点12个,输出点8个,接线端子块可拆卸,无扩展模块接口需求)。
PLC选型,问了好多个国产的牌子。
大家有什么使用过的国产PLC推荐吗?

网友A:
可输出的脉冲频率越高,那控制精度就更高了。
步进电机可能要求不算高,但伺服电机普遍需要100K的脉冲频率才勉强够。
比如伺服电机,你设置成1800脉冲对应一圈。如果每分钟3000转,那就是每秒50转,50*1800=9万脉冲了。
所以现在有的PLC是发200K脉冲的。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