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CP1H-E我的电脑为什么连不上

楼主(2021-09-17):
新买来的联想小新笔记本没有网口,买了个USB转网口;连三菱FX5U可以正常使用;然后连欧姆龙CP1H-E的时候不论怎么设置IP地址,自动分配也好 手动设置也好 就是链接不上;用别人电脑就可以连上,是我电脑哪里没有设置对吗?直连和通过HUB链接都试过了 一直连不上

网友A:
先选择直接连接 没问题再 然后设置ip 再通过交换机连接
互帮互助,互学互惠,共同进步,诚信交友)qq/2470582430

楼主:
问题找到了 在C盘找到这个文件运行一些就好了
*directethernetutility

网友B:
这个问题好,一般在安装软件的时候都会让你选择网络卡的,一般默认是选择电脑自带以太网口。
一次电脑以太网卡坏了,使用USB转以太网,怎么也连接不上。后来打开DirectEthernetUtility软件,切换了网卡成功连上了。
下载积分:+5(科技改变未来) 说的很对

楼主(2021-11-04):
楼上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