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9-18):
大家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程序里没有用到的地址,也都被赋值了。赋值的数也没有啥规律。有可以是干扰导致的吗?

网友A:
考虑一下双字节

网友B:
你是不是用到了乘除法指令  32位指令等一些情况

楼主:
基本上是全部的D寄存器地址批量被赋值了呀。具体可能是啥原因?求帮忙

网友C:
你居然还能用FX5U,我们这边采购说买不到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居然还能用FX5U,我们这边采购说买不到

不是买不到  是涨价了而已  高价还是可以买的  感觉像是故意的

网友D:
如果有上位机,那可能上位机哪写错了,变成批量了。

如果只有PLC,那就是考虑某些指令要占用多个D。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楼主:
貌似PLC的变址的问题。。。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你是不是用到了乘除法指令  32位指令等一些情况

同意楼上

网友F:
引用 楼主:
貌似PLC的变址的问题。。。
如果使用变址,就是变址的问题。你应该没有写变址址的范围保护吧。

楼主:
没写保护范围,是限制一下Z的大小吗?确实应该限制一下。
引用 网友F:
如果使用变址,就是变址的问题。你应该没有写变址址的范围保护吧。

网友G:
乘法指令的积要用双倍的D,也就是16位的,要用两个D,32位的要用四个D

网友H:
变址加循环也是一种很好用的加密的方式。
Hi!大家好,我叫KGD235143,100%中国制造,规格173cm,质量65kg。采用人工智能,各部分零件齐全,软硬件运转稳定,经三十多年的运行,属质量信得过产品。从事单片机、PLC、上位机APP自动远程控制等开发,除了人长点帅点以外还有一个优点,就是缺点太少。

网友I:
批量指令吧!

网友J:
引用 网友I:
批量指令吧!

有可能是这个

网友K(2021-10-20):
16位数据使用时要隔2个D,32位数据就要隔4个D

网友L:
你要考虑一下双字节,还有一个比较容易忽略的运算的余数

网友M:
没有程序截图,怎么具体分析。一切皆有可能

比如,你说你买的鞋子竟然大了不合脚。既没有说你多大脚,又没说你买的鞋子多大号,
全凭猜
人人为我,我为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