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9-18):
有一套恒压供水装置,分别有两个变频器(220KW),两个软起(120KW),每个变频和软起为一套,两套系统一备一用,系统总的目的为稳定出口母管的压力,我看设计说明是当变频频率增加到50HZ并延时一段时间,如果母管压力还没有到达设定值,那么将自动启动软起,
我想问的是,当软起启动的瞬间,变频需要不需要做什么改变?还是让它自动用PID来减频就好,这样的120KW的泵力投入会不会对母管造成冲击?
还有,程序中设计了运行时间到达预设值后自动切泵的功能,请问下大家,有没有这方面程序设计的思路,和程序的例子?谢谢了!

网友A:
1、我觉得软起启动时,变频器不需要做改变,根据PID减频就好;持续最小频率运行一段时间,可停掉软起泵
2、系统一用一备,弄个辅助触点做记忆就好,实现交替运行

网友B:
120KW软启动控制电机和220KW变频器控制电机比差不多是1:2,这么大系统变频器工频运行一定时间后,还没有达到设定值系统会再增加一台水泵,水泵启动有个时间才能达到稳定状态,在软启动水泵启动过程中,系统检测到压力升一定值PID动作,220KW变频器电机降频,当220KW变频电机输出功率达到50%时,系统会停止软启动电机,变频电机快速升频维持系统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