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MR指令三菱说明书和实验结果不一样

楼主(2021-09-18):
如题,最下面的M1的逻辑和软件仿真的结果不一样,我自己算出来好像仿真结果也是对的。。说明书不太可能错吧是我哪里弄错了?求大神解答 。谢谢

楼主:
在M1为1的时候M3也为1,实际上M1和M3的输出结果是一样的,所以M1高电平的时候M3也是高电平,那么这个STMR的输入结果本来就是0 这个时候X0关闭对结果没影响啊,怎么会X0为0,M1立刻为0呢 10秒还没到啊

网友A:
你这样写个程序,然后多模拟一下,就会发现特点了。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网友B:
你软件版本是哪个,我仿真是对的

楼主:
我仿真了,你看嘛,X0断了。。M1有输出啊,还是延时断

楼主:
照说明书,M1通的时候X0断 M1立刻断吧,可我这里X0断了 M0还通的

楼主:
因为M1通的时候M3也通啊 那这个命令的驱动逻辑本来就是断的啊 那这个时候X0断开又有什么意义呢

楼主:
这个命令说实话用的也极少,本来已经占用一个T10了 我还不如用自锁什么的来编

网友B:
不好意思 ,我看错了,手册的图是画错了,你手画的是对的

网友B:
按照图1的时序,也应该是生成你手画的那个结果

楼主:
好吧 可能真的是图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