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9-18):
本人是个24K新手,学习过程中遇到过一些想不明白的问题,到论坛里提问,得到的回答通常是,看手册、不了解PLC运行机制,大佬们说的一点没错,很多问题的答案其实都在手册里,另外PLC的运行机制(扫描顺序)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东西,理解了它,调试时遇到的很多问题迎刃而解。感谢论坛大佬们的帮助。

楼主:
描述:图1
描述:图2
描述:图3
给大家举个例子,
图1的程序不能正常运行,因为在同一个扫描周期内不能同时运行多条有相同脉冲输出口的指令,图1中,M0后面的定位指令已经执行,执行结束(发完1W个脉冲)后M8029立即动作,SET M1后执行了下一条定位指令,而M0触点在下一个周期才会断开。
图2把指令的扫描顺序颠倒,可以正常运行了。但是编程会不方便。
图3解决了以上问题

网友A:
兄弟,你24K还新手呢

网友B:
恩恩,楼主的这个思路不错!
我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后来是加了一个定时器,我的办法更麻烦些。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兄弟,你24K还新手呢

24K 还不够纯?

网友C:
我之前用台达的  用了第三种方法 结果程序总是假死 和别人说台达的底层有BUG  别人还以为我有问题  有些东西理论上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架不住底层有BUG的   所以后来就和楼上的这个一样了 加了延时  啥事情也没有了   或者直接用DDRVA指令配合轴的位置比较指令去做了  后来也没有什么问题了    后来习惯加延时了   现在都会去加个延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恩恩,楼主的这个思路不错!
我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后来是加了一个定时器,我的办法更麻烦些。

这实际上是手册里的方法,昨天看的时候没懂。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之前用台达的  用了第三种方法 结果程序总是假死 和别人说台达的底层有BUG  别人还以为我有问题  有些东西理论上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架不住底层有BUG的   所以后来就和楼上的这个一样了 加了延时  啥事情也没有了   或者直接用DDRVA指令配合轴的位置比较指令去做了  后来也没有什么问题了    后来习惯加延时了   现在都会去加个延时

我见识少,虽说加定时器可能是比较通用,不同品牌编程可以用同一个思路,但我觉得还是能方便就方便,比如上面图3。
我也听用过的人说台达PLC不怎么样,我没用过,但我见过它的软件,使用体验真差。给人感觉是XP时代的软件

网友D:
图1换成寄存器。比如D0=1 下一步d0=2.....

网友E:
用INC加D,试一下

网友F:
时序是个很重要的问题,不想通有时候真麻烦!
/)/)    /)/)
  (  -.-) (-.-  )
***^**^***
TKS!Best regards &~(@^_^@)~  (=^.^=)

网友G:
DRVI 指令使用一次就可以了,使用变址偏移

网友H:
高手云集

网友I:
高速脉冲再次启动至少的过一个扫描周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