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Q系列数据转换指令问题,

楼主(2021-09-18):
用RS232通讯从仪器读出来的一个数值,存在好几个寄存器,如何把这些值(这些寄存器按顺序的值的对的)存储到1个寄存器里用浮点数表示。是用那个指令,求助各位大佬。

网友A:
要确认从仪器读出来的数据格式,再对数据进行解析

网友B:
比如 EVAL D1080 D0
ASCII码形式数字转成单精度浮点数存于D0 D1寄存器中

网友C:
一个32位的实数用2个保持寄存器存储,高16位在前,低16在后,保持寄存器的存储值分为两个字节读取,高8位在前,低8位在后。三菱PLC的两个数据寄存器存储一个32位的实数。低16位在前,高16位在后。经图中所示变换存储位置后,再用32位实数格式显示。

网友D(2022-07-30):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很多仪表通信读出来的都是数值字符串,要转换成我们常看的十进制数,不知道三菱PLC有什么办法转

网友E:
字符串拆分,字符串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