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
OMRON CP1H 单独SPED指令脉冲没有输出,PULS+SPED有输出

楼主(2021-09-18):
OMRON CP1H 单独SPED指令脉冲没有输出,输出点的灯不亮!!!!!
PULS+SPED有输出,输出点的灯亮!!!!!
请教一下大神们?是什么原因???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
清所有内存区,重新下载OK!!!
没有清所有内存区,不管怎么下载都不行!!!

网友A:
我这用的可以,sped点动伺服用的。

楼主:
引用第2楼司慧聪于2021-09-20 23:24发表的 Re:OMRON CP1H 单独SPED指令脉冲没有输出,PULS+SPED有输出 :
我这用的可以,sped点动伺服用的。
现在又出现新问题,PLS2 没有脉冲输出???

网友B:
cp机型的定位欧姆龙开发的比较炒蛋,非常的不人性化。它是需要你根据指令或者指令组合才可以的。一般的点动可以用ACC占用3个连续的地址,定位用PLS2。下载工程后最好断电重启一次。
下载积分:+1(lizhendong) 热心助人!

网友C(2022-12-26):
输出模式该为#0100

网友D:
师傅,没脉冲输出你就是清空内存就可以了吗,我也用的PLUS和SPED指令,和你的程序比较是一样的,我的PLC一关电在重启就没脉冲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