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服务器和RTU转TCP网关的区别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楼主(2021-09-19):
两个的区别是什么呢,比如用威纶通触摸屏以太网和仪表(支持MODBUS RTU)通讯需要什么模块转换?
自学

网友A:
串口服务器将RS-232/485/422串口转换成TCP/IP网络接口,实现数据双向透明传输,但不具备通信协议的转换翻译功能。网关称为协议转换器,MODBUS -RTU转TCP网关,就是能实现RTU协议与TCP协议的相互转换。也就是说,主站发送RTU报文,经网关翻译成TCP报文传给从站,从站回复的TCP报文,经网关翻译成RTU报文传给主站。现在很多商家把串口服务器和MODBUS网关做成合二为一了,通过参数设置选择工作模式。

网友B:
这里有个网关的简单案例:
https://blog.csdn.net/AutoCtrl666/article/details/103437072
串口服务器和RTU转TCP网关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