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9-20):
OMRON 太神了!!!大伙来看看!!!真搞不懂???

先说明,这是全部程序!!!没有其它程序!!!!

就是红色部分 MOV   MOVL 传送不了值!!!    不知是何原因???

就是蓝色部分 MOVL 传送值!!!OK    !!!
bnnyygy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册? [attachment=259861]

大哥!!!我是小白!!!看不出什来!!!  大哥,请指点指点?

网友B:
不是太神了!是你d100~d105有重復使用.
也就是程序別的地方已經用了d100 ~ d105

网友C:
没看懂,啥意思?

网友C:
点动可以用ACC,定位可以用pls2.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太神了!是你d100~d105有重復使用.
也就是程序別的地方已經用了d100 ~ d105

兄弟!!程序就是图片的程序 ,没有其它的程序!!!  MOV  传送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看懂,啥意思?

原先是用 PLS2 指令测试 步进!!!但是没有脉冲输出,输出也不亮!!!   测试过输出是OK的!!

后来把PLS2 部分删除了,只保留以上部分程序!!!发现的问题!!!

先说明,这是全部程序!!!没有其它程序!!!!

就是红色部分 MOV   MOVL 传送不了值!!!    不知是何原因???

就是蓝色部分 MOVL 传送值!!!OK    !!!

网友D:
应该是把这D100-D105这几个寄存器设置成其他用途了,你可以改成别的试试,比如D2000-D2005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把这D100-D105这几个寄存器设置成其他用途了,你可以改成别的试试,比如D2000-D2005

我先清所有内存,再下载,这是全部程序!!!没有其它程序!!!!

网友E:
请把PLC打到运行模式,谢谢!
bnnyygy

网友A:
1,确认下载了程序。
2,确认PLC在RUN状态,PS:CTRL+3或者+4 切换到监视模式&运行模式

如果还不行,请上载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确认下载了程序。
2,确认PLC在RUN状态,PS:CTRL+3或者+4 切换到监视模式&运行模式

如果还不行,请上载程序。

我用CP1H 和 CP1E 两种CPU都 试过!!!先清所有内存区,再传送全部,也多次切换到监视模式&运行模式!!! 下载后都 重新上电!!!
附件: TEST-CP1E-2.rar (4 K) 下载次数:4
附件: TEST-CP1H-2.rar (7 K) 下载次数:2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用CP1H 和 CP1E 两种CPU都 试过!!!先清所有内存区,再传送全部,也多次切换到监视模式&运行模式!!! 下载后都 重新上电!!!

针对12楼你发的两个程序,模拟和实机验证结果判断P_On应该是没有边沿信号的.所以@MOV其实没有执行
  • 下载积分:+1(lizhendong) 热心助人!

网友G:
    这么神奇。常ON,也没有别的程序还传送不了

网友H:
    顶楼的程序执行有问题,可能是PLC中程序和监控的程序不一致,所以计算结果不对。
    后面的程序应该是@用上升沿,所以这部分程序没执行。
  • 下载积分:+1(herbert555)
  • 下载积分:+1(lizhendong) 热心助人!

网友I:
    P_ON是没有上升沿信号的,所以没有执行,@move是检测到上升沿的信号才执行一次,最后一个MOVL能执行时没有使用@MOVL, 你都使用MOV,MOVL 肯定没问题
  • 下载积分:+1(lizhendong) 热心助人!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把PLC打到运行模式,谢谢!

    兄弟 !!!请看12楼 !!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1715140-page-2.html

网友J:
    15楼帮你解答了,我还特意下载手册查看指令
    bnnyygy

网友A:
    一般定位给定位置,速度这些用标志位去给定,不要用CF113去。初始化用A200.11

    还有,手册从基本的看,也就是1~2天基本上就摸熟了。

    隔壁论坛前几年我分享的 脉冲程序,CP1E的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61059
  • 下载积分:+1(lizhendong) 感谢分享!

网友K:
    楼主手册没看精 操作失误

楼主:
引用 网友K:
    楼主手册没看精 操作失误

    三菱 转 OMRON  的新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