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9-21):
目前我国市场上小型PLC产品的市场非常大,其中用得最多的应该还是三菱系列的PLC产品了。但近几年来,好多客户反映其在市场上有遇到过类似三菱的仿货或翻新货。就目前市场上出现的一些类似的三菱PLC和三菱PLC扩展模块等产品的做一个比较细致的分析,以便提高大家对原装机和仿机及翻新机的辨别能力。
现在我国市场上三菱PLC及三菱PLC扩展模块用得较多的就是三菱FX1S系列和三菱FX2N系列PLC及对应的模块,下面我们就以这两种产品来对其各种产品进行分析。随着仿制水平的提升,单单从外观已经很难判断了。因此区分真假及新旧三菱PLC及扩展模块主要还是看其内部的电路板,这是关键。
三菱PLC及扩展模块按着仿制的方法来分类,可分为:抄板型和自主设计型。 首先先分析一下抄板型,这种产品的特点是:除了外观相同以外,里面的PCB布局走线都完全一样,绝大部分的芯片都是拆机件,特别是主CPU百分百是拆机件。猛地一看还真看不出什么破绽,但是只要你打开机箱,稍微仔细看一下主芯片的丝印就可以看出马脚,上面的丝印一般都是经过打磨的。
一般这种产品是通过回收过来坏或旧的三菱PLC的主CPU拆下来,因为回收的量无法达到成规模的数量,所以这些PLC内部的丝印及产品批次都是不一样的。为此,为了做成一个统一的型号,造假者就只有把原来的丝印打磨掉,印上新的同批次的型号产品,这样也就一眼就能看出其电路板有过打磨的痕迹。当然也有一些打磨技术较高的,非专业人士一般看不出来,那只能利用后台软件查看三菱PLC及扩展模块的版本号就能让它立现原形。只要是什么26210,26212等等,凡是不是26214或者26215的肯定是拆机件,要么就是翻新货。三菱的当前版本已经到了26215了,目前市场上的新机器一般都是26214和26215的,所以不是这两个版本的一般就是有问题的产品。
自主设计型:其中这又里面又可以分为部分自主设计型和完全自主设计型两种。部分自主设计型意思是一部分自主设计,一部分抄板。
因为目前大陆暂时还没有能力设计出三菱的CPU ,所以CPU板都是抄板,IO板和电源板自主设计。判断这种高仿机的方法也和抄板型的判断方法一样。完全自主设计型:这种高仿机在大陆很少见,一般是来自台湾,技术含量也是最高的,从上到下都是新开发,而且也是采用三菱FX2N系列PLC的方案。而且方案有可能还是直接就用了三菱最新推出的3G的方案。这类产品从整个产品的外观和内部工艺来看应该还是有一定水平和技术的。让人更加震惊的是这类仿机竟然也是采用松下的继电器,和原装三菱PLC用的是一样的型号。

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网友A:
用防伪膜扫,有OK就真机。或者看电路板有没三菱标志。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网友B:
很老了    哪里抄的??  FX除了5u  其他都有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