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想
一条300IO 20轴普通伺服的生产线

楼主(2021-09-22):
用一个PLC好呢,还是用几个PLC分开控制好?

网友A:
肯定分开好,如果生产线比较长布线是大麻烦

网友B:
普通是指脉冲的吗?
换通讯的吧。

网友C:
20轴 说多不多 建议还是用总线吧
INOVANCE H3U 本体带5轴200k高速脉冲输出 带网口 485 can 1个定位模块 4轴高速脉冲输出 最多可以扩展4个定位模块
下载积分:+1(lizhendong) 热心助人!

网友D:
汇川资料采购很垃圾,可以的话2~3个plc走总线

网友E:
单人做 单PLC省事 还好做 全局好把控点 多人做 多PLC分开做不容易出错 各司其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