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9-22):
想问各位大佬们,5U的SOCKET通讯是断断续续不稳定的吗?
有4条线。
重启PLC的话,1,3线可以,2,4不行;再重启2,4线可以了,1,3又不行了
这是啥原因啊

楼主:
是要等一会PLC吗

网友A:
socket不是以太网吗,以太网是1236

网友B:
一般都是程序问题~我之前4个串口通讯扫码都接到串口服务器也是发字符到4个端口都是正常的,你要看你PLC是不是弄成TCP服务端,扫码是客户端。
我看了下,现在用的是active通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都是程序问题~我之前4个串口通讯扫码都接到串口服务器也是发字符到4个端口都是正常的,你要看你PLC是不是弄成TCP服务端,扫码是客户端。

我试试,谢谢老哥

楼主:
引用 网友A:
socket不是以太网吗,以太网是1236

啥?老哥能讲清楚一点嘛 谢谢

网友C:
1,3,2,4是什么意思?

网友D(2022-07-28):
老哥程序上传来借鉴一下,谢谢了

网友E:
4个扫码枪 2个上位机  没出现问题

楼主:
问题解决了 感谢各位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