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9-22):
今天调试1台smart200   sr20    挂一块am06.开始很好。后来模拟量都不正确了,而且还有一个I1.3常亮但是我并没接线,也没用到这个点。非常奇怪。

网友A:
I1.3是外部输入信号,它的接通和断开取决于外部输入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与你下的程序无关。
根据描述该点常亮就查输入是否接通了。

网友B:
你的看程序,你们的模拟量给定是不是也一直跳。至于I1.3你的查线路了,有可能点坏了,一般用ST的比较好

网友C:
我们厂用的smart200就坏得多,坏输入输出都很正常,有些输出一个点,相邻的一个点也有输出,输入点自己亮了的也很正常,感觉smart200除了运算快点,质量还是不太行,可能元件集成度太高了的原因。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们厂用的smart200就坏得多,坏输入输出都很正常,有些输出一个点,相邻的一个点也有输出,输入点自己亮了的也很正常,感觉smart200除了运算快点,质量还是不太行,可能元件集成度太高了的原因。

你们工厂得供电系统可能有问题啊

网友D:
还是使用1200的吧,质量比200smart好多了。

网友E:
不差钱的话 1200无所谓了。   考虑成本的话就要认真看看了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