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请大家帮忙指点迷津

楼主(2021-09-23):
在台达wplsofc编程软件双击或直接输入指令代码,点确定会显示(lax0)此指令本机种不支持或指令输入错误,但是机种和指令没错,还能和电脑系统有关吗?我是wen7。肯请大神帮忙!

网友A:
la x0是什么意思?

网友B:
指令输入错误;
用LD X0 (LD和X0之间要有空格);
点击图标可降低指令输入错误率。

楼主:
LA x0是我输入的指令,加空格也不行,有些指令没有图标,象mc.mc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