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输出点时间记录

楼主(2021-09-23):
PLC是S7-200,现在需要在屏上显示并记录PLC输出点的开启和停止时间,如Q0.0有输出是显示:X年X月X日X时X分风机开启,在Q0.0断开时显示:X年X月X日X时X分风机停止,每次启动和停止都做记录并储存在屏内,在以后可以随时查看。请高手指点需要怎么搞??屏计划选用威纶通,推荐一款能和S7-200通讯性价比高的型号。

网友A:
威纶通可以的 这个比较简单

网友B:
威纶通触摸屏最多好像就只能保存15天的历史记录吧,你只能在PLC程序里保存数据吧,触发一次ON记录当前时间,触发一次off记录当前时间,并将数据显示在触摸屏上,建议用堆栈的写法,记录100次的数据,这样就可以记录最近100次的数据,大于100次的就把最早的丢掉,

网友B:
这个就是用威纶触摸屏用事情显示元件做出来的,不需要PLC写程序,但是它只能保存15天的数据记录,如果是需要记录更多的数据记录,可能就需要在PLC里记录数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