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9-23):
请教一下大家,FX5U控制MR-JE-C   伺服为什么不能使能,一直是C01问了半天客服,也变不了D01   尝试过把JE-C  PD01参数设定SON开启,结果  37.2ALM   然后不开启SON,参数下载下去不报警,程序方面,  H0F 写入到W01 里面,还是没反应,到底是啥情况  请教一下老哥,

网友A:
从伺服软件的参数上看,JE-C 如果要自动使能,的确是设置PD01,比如设置成1C04,就是使能,上下限位,急停自动ON。

根据手册:
AL 37.2 是报:参数组合异常
已设定的参数组合存在矛盾。
设定值存在异常。 请修正设定值。

也有可能是在网络模式下可能有所不同。这里我了解的不太多。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网友B:
控制模式是什么?文件配置吗?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伺服软件的参数上看,JE-C 如果要自动使能,的确是设置PD01,比如设置成1C04,就是使能,上下限位,急停自动ON。

根据手册:
AL 37.2 是报:参数组合异常
已设定的参数组合存在矛盾。

昨天把一下别人的伺服驱动器参数写进去又好了,可以使能了,很奇怪,打电话给三菱客服,也说不清楚,看来还是自己懂的不够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控制模式是什么?文件配置吗?

是文件配置模式,应该还有别的参数没有设定好,不过现在可以使能了,具体还在研究中

网友C:
測試模式須關掉

网友D:
學海無涯......